[ZLG-ARM]
LPC21系列的芯片 IRQ 中断程序嵌套如何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01):

正好在看ZLG编的书,摘下来如下:

以下来自周立功编的深入浅出ARM7
……
假如使用了ZLG提供的ADS模板,
模板中的IRQ.S用于处理中断嵌套,是以下中断处理方法的依据。用户要根据自己的应用更改此文件,只需要在文件末尾添加中断处理程序的句柄即可。
1,中断嵌套原则:低优先级的嵌套高优先级的
2,可嵌套中断服务程序编写方法
  保存当前中断使能寄存器VICIntEnable的值
  禁止当前中断和低优先级中断
  清除中断逻辑,使VIC能够响应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中断处理服务程序
  恢复保存的中断使能寄存器的值
注意:声明需要嵌套的中断服务程序时,不能使用__irq关键字,而需要通过句柄的方式运行。
具体可参考深入浅出ARM7(上)387-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