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cp/ip通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LPC2478开发板,开发板作为服务器,PC机作为客户机,用TCPIP通信,功能就是:服务器接收客户机发送的数据,然后再把接收到的数据返回到客户机。
        速率小的时候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但当速率提高后(也不时很高,就1KB/S),就会出现客户机接收不到所发送的消息。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经查相关的资料,感觉可能是TCP拥塞控制的问题

资料上给了个“慢启动”的算法,要建立发送窗口和拥塞窗口,但不知道怎么具体实现,高手帮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re

   你在接收回发时加了延时吧, 加延时后就有这个现象.

楼主:
延时去掉了 还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