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有趣的矩阵键盘扫描

楼主(2009-03-09):
本人现在做一项目,需要检测一个矩阵键盘的两个按键(按下)之间的时间差,进而转化为“一个按键”的力度。我现在的做法是,每隔一定的时间检查所有的按键状态(因所有的按键都两两对应一个力度),在第一个点接通时,时间值就累加,直到第二个点接通。但这样做的系统消耗比较大(因为需要不断查询),时间也不能做的很细(精确),哪位大侠有比较好的点子能把时间做的细一点(至少要在100us以下,不考虑按键抖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互相学习。比如怎样使用中断模式?或者电路上可以有办法?

网友A:
用硬件实现是否可以?

用硬件实现是否可以?

网友B:
能实现吗?

网友C:
感觉还是比较玄乎的

网友D:
矩阵每一条线都具有中断功能,应可以实现的.

网友A:
用两个中断可以实现

用两个中断可以实现,实时性也能保证,不知道还又其他要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