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的rtc问题

楼主(2009-03-20):
目前,我在做一个产品,其中用到LPC2136的RTC。选用32K作为时钟源,在系统工作的时候,时钟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断掉外部电源的时候,时钟就不正常了,请问问什么?

网友A:
对,一个电池,另一个是如果你跑操作系统就要查相关资料

网友B:
没有电池,系统RTC当然不能正常工作的了

楼主:
有电池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大多数情况还好用,但是偶尔时间不准

网友C(2009-04-22):
我觉得这是LPC213X的老毛病

采用其内部的RTC,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搞得要重新设计线路板,主要问题是耗电大,还有就是时钟无法保存,所以其内部RTC最好不要用。采用专门的时钟芯片吧,如HT1381,也不贵,保证没问题。

网友D:
RTC应该很成熟了吧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是RT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