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378 串口

楼主(2009-03-20):
大家好,我五使用2378串口时,使用8FIFO触发,但在使用时, 发送一串数据,前面的数据收得好好的,但这一串数据的最后一字节,得等下一次发送一串数据时, 才能收到,下一次的那串数据的最后一字节没事,串口往外发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相关下载

网友A:
这个可是细节问题,只有实际操作才可以慢慢解决啊

网友A:
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B:
LPC2478的LCD控制器,谁有使用经验?

网友B:

主要是串口中断在发送最后一个字节时,就发生了。而此时数据还没有发完!所以要延时一下才行,或放一个空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