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H-JTAG不能识别ID的原因

楼主(2009-05-21):
我自制的开发板使用2132芯片,有些新片开始是可以编程的,但后来就发生H-JTAG无法读取芯片ID的情况,但芯片内已写入的程序还能运行,请问是否和程序选择了RelInFlash有关呢?有何办法拯救芯片(⊙o⊙)?

网友A:
RelInFlash

RelInFlash  就是加密码,JTAG是不能再用了,只能用ISP把芯片擦除后再使用。

楼主:
谢谢!以前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