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大虾们有没有遇到过NORFLASH数据被异常修改

楼主(2009-05-24):
我的一个应用当中,NORFLASH用来存储程序代码,平时只是刚刚复位的时候会去读取程序到SDRAM当中,然后就不再访问。但是生产使用当中有少量会出现NORFLASH当中的数据有部分被修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给点启发,谢谢!

网友A:
re

您好:
   你可以先把程序下到NORFLASH里,再读出比较一下,是否和下进去的一样,如果不一下,就是下载过程中出问题。如果一样,那就是在您复制到SDRAM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B(2016-01-31):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我最近也遇上了这样的问题,程序刚烧写进去再校验,是正确的,但过一段时间后某些字节就被篡改了,很奇怪的现象。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