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CP/IP 四道基础试题

楼主(2009-06-01):
一、ISO的七层模型是什么?tcp/udp是属于哪一层?tcp/udp有何优缺点?
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运输层,网络层,物理链路层,物理层
tcp /udp属于运输层
TCP 服务提供了数据流传输、可靠性、有效流控制、全双工操作和多路复用技术等。
与 TCP 不同, UDP 并不提供对 IP 协议的可靠机制、流控制以及错误恢复功能等。由于 UDP 比较简单, UDP 头包含很少的字节,比 TCP 负载消耗少。
tcp: 提供稳定的传输服务,有流量控制,缺点是包头大,冗余性不好
udp: 不提供稳定的服务,包头小,开销小

二、ARP的中文意思是(地址解析协议),请用简单语言说明其的工作原理。

   1. 首先,每台主机都会在自己的ARP缓冲区 (ARP Cache)中建立一个 ARP列表,以表示IP地址和MAC地址的对应关系。

  2. 当源主机需要将一个数据包要发送到目的主机时,会首先检查自己 ARP列表中是否存在该 IP地址对应的MAC地址,如果有﹐就直接将数据包发送到这个MAC地址;如果没有,就向本地网段发起一个ARP请求的广播包,查询此目的主机对应的MAC地址。此ARP请求数据包里包括源主机的IP地址、硬件地址、以及目的主机的IP地址。

  3. 网络中所有的主机收到这个ARP请求后,会检查数据包中的目的IP是否和自己的IP地址一致。如果不相同就忽略此数据包;如果相同,该主机首先将发送端的MAC地址和IP地址添加到自己的ARP列表中,如果ARP表中已经存在该IP的信息,则将其覆盖,然后给源主机发送一个 ARP响应数据包,告诉对方自己是它需要查找的MAC地址;

  4. 源主机收到这个ARP响应数据包后,将得到的目的主机的IP地址和MAC地址添加到自己的ARP列表中,并利用此信息开始数据的传输。如果源主机一直没有收到ARP响应数据包,表示ARP查询失败。

三、DNS是指(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请用简单语言描述其工作原理。

      当 DNS 客户机需要查询程序中使用的名称时,它会查询 DNS 服务器来解析该名称。
      客户机发送的每条查询消息都包括3条信息,以指定服务器应回答的问题。

  1 指定的 DNS 域名,表示为完全合格的域名 (FQDN) 。

  2 指定的查询类型,它可根据类型指定资源记录,或作为查询操作的专门类型。

  3 DNS域名的指定类别。

四、计算机网络的一道题目,2台电脑,利用以太网交换机连接而成的局域网,如果它们都运行TCP/IP协议,而且网络管理员为它们分配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如下所示:
A: IP 192.168.1.35 掩码 255.255.255.240
B: IP 192.168.1.50 掩码 255.255.255.240
如果想让A、B之间能够直接通信的话,应该如何设置?(提示:考虑网关这个概念;就是通过设置网关能够让他们通信)
怎么设置??

因为子网掩码是255.255.255.240,二进制即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 ,如果两台机器要通信就需要在同一子网,即IP对应子网掩码中为1的部分必需相同,35的二进制为00100011,而50为00110010,所以两机器不在同一子网!
可以将35的机器IP最后一位设成48-63(除50),或50机器设为32-47。总之两台机器IP最后一个数的二进制头4位一样就行了!
A:192.168.1.35
B:192.168.1.36
掩码不变

网友A:
有时没有必要,只要应用的时候心里清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