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定制2.6内核启动**

楼主(2009-06-04):
在配置内核的时候选中了启动Logo的支持。

使用下面的方法可以将企鹅的Logo换成自己喜欢的任意图片。
首先准备一幅自己喜欢的图片,然后将该图片保存成png格式,例如linuxlogo.png。在Linux下使用下面的命令:

# pngtopnm linuxlogo.png > linuxlogo.pnm
# pnmquant 224 linuxlogo.pnm > linuxlogo224.pnm
# pnmtoplainpnm linuxlogo224.pnm > linuxlogo224.ppm
mv linuxlogo224.ppm logo_linux_clut224.ppm

然后将logo_linux_clut224.ppm替换$WORKSPACE/linux-2.6.8.1/drivers/video/logo文件夹中的logo_linux_clut224.ppm
(最好先做好备份),重新编译内核,启动之后就可以在屏幕左上方看到自己的Logo了

网友A:
我现在做这方面的呢,谢啦,顶

网友B:
可以把启动界面做成自己喜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