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不错的**

楼主(2009-06-04):
嵌入式QT-3开发环境建立
安装QTE-3.1.2和QT-3.1.2:

Trackback: http://tb.blog.csdn.net/TrackBack.aspx?PostId=1773650

1、 安装QT-X11-3.1.2:

解压缩到/usr/local中,设置路径:

       QTDIR=/usr/local/qt-3.1.2

       PATH=$QTDIR/binPATH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然后配置,编译:

./configure –no-xft

make

然后编译qfvb工具并拷到bin目录下:

cd $QTEDIR/tools/qvfb

qmake -o Makefile qvfb.pro

make

mv qvfb $QTEDIR/bin/

2、 安装QTE-3.1.2:

同样地QTE-3.1.2这个包要安装成host和target两个版本:

qt-embedded-host是用来编译在PC上运行的程序的

qt-embedded-target是用来编译在qvfb和9200上运行的程序的

安装qt-embedded-host

和QTE2的编译差不多,设置好目录路径,

cd $QTEDIR

export QTDIR=$QTEDIR

export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configure -no-xft -qvfb -depths 4,8,16,32

make

安装qt-embedded-target

和上面不同的在于configure的参数,要加上 –embedded arm –no-qvfb

3、 编译QT程序:

程序用designer写好以后,在上位机运行的话用qmake直接编译:

qmake -o Makefile qvfb.pro

make

在上位机的qfvb和下位机运行的编译方式是一样的:

qmake -o Makefile qvfb.pro

完了以后将makefile里面的编译器链接器修改一下,gcc g++ 都用arm-linux-开头的代替

另一种方法是qmake的时候直接加上参数 -embedded arm

qmake -embedded arm -o Makefile qvfb.pro

然后再make

在QFVB上运行时:

先运行QFVB:qfvb &sleep 10

再运行程序,加后缀名 –qws 作为服务器模式运行

在下位机运行时:

       将QT-3.1.2的库文件(/qt-3.1.2/lib整个目录)拷贝到下位机,然后设置好QTDIR的路径,运行时记得加上-qws

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1、  在QFVB和9200上运行时不能显示中文

2、  解决输入设备的问题

3、  程序运行时一定要加-qws:

如果不加则显示QSocket::writeBlock: Socket is not open然后不能运行;

如果加了则在超级终端下不能正常退出,需要用telnet登陆才能退出

4、  需要添加动画显示和键盘,串口的支持使QT写的界面能和应用程序代码相连接

网友A:
不错,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