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的P0.31到底影响什么?!郁闷

楼主(2009-06-04):
说实话,不知道是lpc2138的手册写的够烂,还是芯片的设计本身就是存在那么多别扭的地方。陷阱是到处都是,不仔细看各个管脚的说明(注意是不断英文数据手册,各版本的中文数据手册,使用手册和功能勘误),换个I/O都可能就会出错了。说它错吧,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有提醒注意使用,只不过你没看到而已。有不能上拉的,有必须接上拉的,有只能做输出的,等等,他做设计的也不闲累。就不能在手册上直接都标注清楚么,非得让用户发现有问题了,才挨篇去找。
  牢骚发完,说正题:lpc2138的P0.31到底影响什么?!在使用手册上有说到---Note: This pin MUST NOT be externally pulled LOW when RESET pin is
LOW or the JTAG port will be disabled.因为我现在的板开始要量产了,不需要JTAG口。所以,当时也没当回事,用作控制NPN三极管去了,按理常态三极管需要关端,所以加了一下拉在基极。问题就来了,直接影响P0.18口的动作了,P0.18总是置不了高,把我郁闷的。查了两天,最后发现是P0.31下拉影响的,TNND,什么跟什么呀,谁能想到是这个的原因。建议芯片设计的人在没把握的情况下,直接不让用户使用好了,定义这个管脚为废脚,给的什么理由呀。板子又要改了。

网友A:
。。。

这问题应该在做实验板的时候应该发现,P0.31我一直都是悬空的。以前我也碰到过,有的管脚不能用,一用其他管脚就不受控了。

网友B:
请关注一下勘误书

Port pin P0.31 must not be driven low during reset. If low on reset the device behaviour is undetermined.

P0.31这个脚在复位期间不能为低。复位时P0.31最好能保持在高电平,如果你要驱动一个三极管,最好能加个上拉。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整个LPC213x系列都有这个问题,修改过的01版还是这样。

网友C:
也来一句牢骚

ZLG的片子脚位排序乱,功能分布也乱,不过学习资料到时不少...
唉....

网友D:
知道复位时不能为低,还不知道能影响P0.18

网友E:
LPC2103 P0.31不做JTAG只能做输出IO吧!

用时还是注意下吧,IO只能承受4mA。

网友F:
数据手册要多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