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如何找回linux忘记了的root口令

楼主(2009-06-04):
有时候可能头脑短路,忘记了自己linux 的root口令,或者root口令被人改了。那怎么找回来呢?下面共介绍三种办法:
  1.在系统进入单用户状态,直接用passwd root去更改
  2.用安装光盘引导系统,进行linux rescue状态,将原来/分区挂接上来,作法如下:
  cd /mnt
  mkdir hd
  mount -t auto /dev/hdaX(原来/分区所在的分区号) hd
  cd hd
  chroot ./
  passwd root
  这样可以搞定
  3.将本机的硬盘拿下来,挂到其他的linux系统上,采用的办法与第二种相同
  rh8中
  一. lilo
  1. 在出现 lilo: 提示时键入 linux single
  画面显示 lilo: linux single
  2. 回车可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3. #vi /etc/shadow
  将第一行,即以root开头的一行中root:后和下一个:前的内容删除,
  第一行将类似于
  root::......
  保存
  4. #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二. grub
  1. 在出现grub画面时,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linux的那一项(别选dos哟),然后按e键
  2. 再次用上下键选中你平时启动linux的那一项(类似于kernel /boot/vmlinuz-2.4.18-14 ro root=LABEL=/),然后按e键
  3. 修改你现在见到的命令行,加入single,结果如下:
  kernel /boot/vmlinuz-2.4.18-14 single ro root=LABEL=/
  4. 回车返回,然后按b键启动,即可直接进入linux命令行
  5. #vi /etc/shadow
  将第一行,即以root开头的一行中root:后和下一个:前的内容删除,
  第一行将类似于
  root::......
  保存
  6. #reboot重启,root密码为空

网友A:
讲得好!!!

我来补充一下:

在LINUX中,忘记超级用户root密码该怎么办呢?
1.先在虚拟机中启动Red Hat Linux。
2.在Grub引导程序中,在下面给出了一系列提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都去试验一下。我们这里按“e”键进入系统启动前的Grub配置。(如果你的系统引导程序是LILO,和Grub大体类似,请自行参照LILO给出的提示操作)
3.然后我们选择中间那一项:“kernel /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按“e”键进入编辑。
4.在“LABEL=/”后面输入“空格+single”后回车。空格一定要记得输!
5.然后选择中间那一项:“kernel /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single”,按“b”键启动单用户模式系统。
6.如果你的系统前面出现“sh-2.05b#”这样的提示符,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进入了单用户模式。奖励**蛋一个!
7.在“sh-2.05b#”后面输入“passwd root”后回车。出现了激动人心的输入新密码界面。
8.输入新密码并再次确定后,你的root用户的密码就成功更改了。
9.然后输入“reboot”命令,重启系统,下次登陆就可以用新密码来使用root账户了。

网友B:
嗯,只要能直接操作主机,就没有进不了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