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378 miniBus

楼主(2009-06-24):
    关于2378 miniBus,我是这么初始化的:
    PINSEL6 &= 0xffff0000;/* D0~D7*/
    PINSEL6 |= 0x00005555;

    PINSEL8  = 0x55555555;/* A0~A15*/

    PINSEL9 &= 0x0ff0ffff;/* WE、OE、CS0、CS1*/
    PINSEL9 |= 0x50090000;

    EMCControl &= 0xfffffffc;/* 选择CS0,CS1*/
    EMCControl |= 0x00000001;
    其他寄存器默认,但是对外部SRAM读写(CS1),只能修改外部SRAM的低4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如何正确配置EMC?

楼主:
继续修改

增加了对PINMODE6/8/9的配置:
    PINMODE6   &= 0xffff0000;
    PINMODE6   |= 0x0000aaaa;
    PINMODE8    = 0xaaaaaaaa;
    PINMODE9   &= 0x0ff0ffff;                    PINMODE9   |= 0xa00a0000;
还是老样子,只能修改低4位,高4位永远是f。
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请帮个忙

帖子怎么没人理?!

网友A:
minibus是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