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365外部中断进入掉电唤醒

楼主(2009-06-29):
请教,lpc2365外部中断进入掉电唤醒

使用外部中断1,中断2,中断3,进行唤醒。发现只有中断2可以进入掉电模式,然后低电平产生中断,从掉电模式唤醒。中断1,中断3根本不进入掉电模式。管脚配置和寄存器如下:

PINSEL4=0x0540000A;       //eint1,eint2,eint

EXTPOLAR = 0 | BIT(3);

 EXTINT =BIT(1) | BIT(2) | BIT(3);
 INTWAKE = BIT(1);    //三个中断独立测试,INTWAKE = BIT(2),INTWAKE = BIT(3),
 EXTINT =BIT(1) | BIT(2) | BIT(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只有外部中断2可以。外部中断1和外部中断3试了各种情况,都是不能进入掉电模式。

    恳请指教。

网友A(2009-10-14):
外部中断只能把CPU从掉电模式唤醒吧,还能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B: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我倒是很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
你要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