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V3不能进中断请教

楼主(2009-07-01):
在UV3下新建工程,使用如下代码,仿真不能进入中断,请问KEIL需如何配置。
启动代码为新建工程复制的默认文件。

#include <LPC213x.H>                   /* LPC213x definitions               */

/******************************************************************************/
/*                Timer Counter 0 interrupt service function                  */
/*                executes each 1ms                                           */
/******************************************************************************/
__irq void tc0 (void) {

  T0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
}

/******************************************************************************/
/***************************      MAIN PROGRAM      ***************************/
/******************************************************************************/
int main (void)  {                             /* main entry for program      */

  /* setup the timer counter 0 interrupt */
  T0MR0 = 14999;                               /* 1mSec = 15.000-1 counts     */
  T0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
  T0TCR = 1;                                   /* Timer0 Enable               */
  VICVectAddr0 = (unsigned long)tc0;           /* set interrupt vector in 0   */
  VICVectCntl0 = 0x20 | 4;                     /* use it for Timer 0 Interrupt*/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while(1);

}

楼主:
我使用的uv3的版本是3.80

楼主:
好像是启动代码没有执行

和keil下和例子比较了一下,好像是自己建的项目启动代码没有执行,但不知道原因,请高人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比较两外启动文件,发现多了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是多出的内容,导制启动文件不可用,但不明白原因,
自己认为这是一段扩展ROM 的一些相关定义,为什么会导制启动文件不可用。
请高人指导一下。

;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EMC) definitions
EMC_BASE        EQU     0xFFE00000      ; EMC Base Address
BCFG0_OFS       EQU     0x00            ; BCFG0 Offset
BCFG1_OFS       EQU     0x04            ; BCFG1 Offset
BCFG2_OFS       EQU     0x08            ; BCFG2 Offset
BCFG3_OFS       EQU     0x0C            ; BCFG3 Offset

;// <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EMC)
EMC_SETUP       EQU     0

;//   <e> Bank Configuration 0 (BCFG0)
;//     <o1.0..3>   IDCY: Idle Cycles <0-15>
;//     <o1.5..9>   WST1: Wait States 1 <0-31>
;//     <o1.11..15> WST2: Wait States 2 <0-31>
;//     <o1.10>     RBLE: Read Byte Lane Enable
;//     <o1.26>     WP: Write Protect
;//     <o1.27>     BM: Burst ROM
;//     <o1.28..29> MW: Memory Width  <0=>  8-bit  <1=> 16-bit
;//                                   <2=> 32-bit  <3=> Reserved
;//   </e>
BCFG0_SETUP EQU         0
BCFG0_Val   EQU         0x0000FBEF

;//   <e> Bank Configuration 1 (BCFG1)
;//     <o1.0..3>   IDCY: Idle Cycles <0-15>
;//     <o1.5..9>   WST1: Wait States 1 <0-31>
;//     <o1.11..15> WST2: Wait States 2 <0-31>
;//     <o1.10>     RBLE: Read Byte Lane Enable
;//     <o1.26>     WP: Write Protect
;//     <o1.27>     BM: Burst ROM
;//     <o1.28..29> MW: Memory Width  <0=>  8-bit  <1=> 16-bit
;//                                   <2=> 32-bit  <3=> Reserved
;//   </e>
BCFG1_SETUP EQU         0
BCFG1_Val   EQU         0x0000FBEF

;//   <e> Bank Configuration 2 (BCFG2)
;//     <o1.0..3>   IDCY: Idle Cycles <0-15>
;//     <o1.5..9>   WST1: Wait States 1 <0-31>
;//     <o1.11..15> WST2: Wait States 2 <0-31>
;//     <o1.10>     RBLE: Read Byte Lane Enable
;//     <o1.26>     WP: Write Protect
;//     <o1.27>     BM: Burst ROM
;//     <o1.28..29> MW: Memory Width  <0=>  8-bit  <1=> 16-bit
;//                                   <2=> 32-bit  <3=> Reserved
;//   </e>
BCFG2_SETUP EQU         0
BCFG2_Val   EQU         0x0000FBEF

;//   <e> Bank Configuration 3 (BCFG3)
;//     <o1.0..3>   IDCY: Idle Cycles <0-15>
;//     <o1.5..9>   WST1: Wait States 1 <0-31>
;//     <o1.11..15> WST2: Wait States 2 <0-31>
;//     <o1.10>     RBLE: Read Byte Lane Enable
;//     <o1.26>     WP: Write Protect
;//     <o1.27>     BM: Burst ROM
;//     <o1.28..29> MW: Memory Width  <0=>  8-bit  <1=> 16-bit
;//                                   <2=> 32-bit  <3=> Reserved
;//   </e>
BCFG3_SETUP EQU         0
BCFG3_Val   EQU         0x0000FBEF

;// </e> End of EMC

; External Memory Pins definitions
PINSEL2         EQU     0xE002C014      ; PINSEL2 Address
PINSEL2_Val     EQU     0x0E6149E4      ; CS0..3, OE, WE, BLS0..3,
                                        ; D0..31, A2..23, JTAG Pins

                PRESERVE8

网友A:
看中断开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