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查了所有IO口的帖子,还是没有解决IO口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IO, CPU, pi, se, os
编译器是KEIL,片子是PLC2138,PINSEL和IODIR寄存器都已经设置。Wclk为P1.22,已经设置为输出口,下面的这小段程序却出了问题。
1)执行过程中IO口的状态不变!只有加延时,IO口状态才会变化。
2)把这段程序放在一个while(1){...}里死循环执行,IO口也是变化的,可以达到1MHz左右。

查了相关的帖子,把PCLK由1/4*CPU频率改为和CPU频率相同,发现只是状态转换的时间短了,没有解决问题。IOSET1和直接写IO1PIN的方法也试过了,不行。
for(j=0; j<32; j++) {
    Wclk_H;
    //Delay(1);
    Wclk_L;
    //Delay(1);
}
请大家分析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哦?keil里可以搞PLC的片子?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不是PLC,是lpc2138

抱歉,有点急,写错了,期待!

网友B:
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