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两篇很牛的vim使用技巧

楼主(2009-07-02):
(无正文)

楼主:
读本文之前请注意:
1. 本文的目标是提供一些vim的使用技巧,利用这些技巧可以提高vim的操作效率。部分技巧在vi上也可以使用,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用vim了。
2. 本文是整理和总结使用技巧,而非讲解vim入门,因此不会涉及最基本的使用,例如如何上移或下移光标,对此类操作请参阅任何一本vim或者vi教程。
3. 本文阅读对象是了解了vim的基本操作,而希望高效地利用vim进行工作的人。熟练使用vim的人自然不必细读,如果能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本人将感激不尽。
4. 本文由本人搜集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一般情况下用<C-字母>(里边的字母一般大小写无所谓,除非特别注明)表示按住ctrl同时按下相关字母,命令前加一个i表示在插入模式下用这个命令

1. 选定文字 / 拷贝粘贴

v为可视模式,可以选定多行。选定多行之后,可以用yy或者dd等等进行拷贝和剪切。
p 是粘贴
y 和d 可以直接拷贝或者剪切选定的内容
yw是拷贝一个单词
如果要复制整行的最简单办法就是V,y,p 就行了
v是可以选定一行任意个字符的,V是行选定的,一次一整行,然后通过向下或向上移动光标而选定多行。
对于v选定的,拷贝后就是这么多,选多少就拷贝多少,而V选定的,粘贴的话会自动换到下一行
<C-V>命令模式下,也是块选定,不过是列块选定

2. 折叠代码

可以zf进行折叠, 用zo打开折叠,也可以方向键向右打开折叠,zc 关闭折叠(只要在被折叠的块中的任一个语句就行)

3. 缩进代码

<是左缩进, >是右缩进
按v选定后按=就是自动格式化代码,自动缩进,内部的递归的缩进都做到了
行左移<<,行右移>>,该命令用于调整源码缩进格式简便快速。

4. 移动光标

%是从大括号的开始移动到大括号的结束位置
:后边加行号就是跳到这一行
<C-O>    光标返回到以前的位置。相当于光标移动的“撤销”
<C-I>    光标返回到后来的位置。相当于光标移动的“恢复”

楼主:
5. 多文件编辑 / 缓冲区命令

vim下每一个打开的文件对应一个缓冲区(buffer)。
多文件编辑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进入 vim 前所用的参数就是多个文件(这种情形称为 argument list)。另一种情形是进入 vim 后另外再开其它的文件(称为 buffer list)。不过都可以统称为buffer。

5.1 打开文件
vi flname1 flname2… flnameN
将多个文件调入缓冲,是 argument list。
:e filename
这是在进入 vim 后,在不离开 vim 的情形下再开其它文件,只要您要编辑的档案是在目前目录,Tab 补全键还是可以使用。是buffer list。
注意::e 或者:new 或者:split 后边可以跟目录,这样就可以在目录下慢慢找要打开的文件了

5.2 缓冲区跳转
:n   编辑下一个文件。
:2n 编辑下二个文件。
:N   编辑前一个文件。注意,这种用法只能用于 argument list 的情形。
:rew 回到首文件
:args 查看当前编辑缓冲文件状态
:e# 或 Ctrl-^   编辑前一个档案,用于两文件互相编辑时相当好用。这种用法不管是 argument list 或buffer list 档案间皆可使用。 使用Ctrl-^ 命令更便捷,但如终端类型不正确该功能将无效。
用:ls来显示缓冲区中的文件,编号后边有#的代表是前一个文件,可以通过:e#来进入,有%a的代表是当前文件,什么也没有的可以通过:bn来进入,这里的n代表文件编号。
:b文件名或编号   移至该文件。
在 :ls 中就会出示各文件的编号,这个编号在未离开 vim 前是不会变的。这个指令 elvis 也是可以使用。当然 :e#编号 也是可以的,这样的用法则是所有 vi clone 都通用了。
在 buffers 中,减号 - 表示这个 buffer 并未载入,不过,不必担心,载入相当快速的。加号 + 表示这个 buffer 已经修改过了。
:bn   buffer next。这里的n代表字母n
:bl   buffer last。
以上两个指令 elvis 不适用。
如果您是使用 vim 的 GUI,那就在菜单上就会有 Buffers 这个选项,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及移动各buffer 间。

5.3 移除缓冲区
:bd(elete)   buffer 在未离开 vim 前是不会移除的,可使用这个指令移除。其实移除它干什么呢?vim是您在叫用时才会载入的,因此这些 buffers 并不是像 cache 一般要占内存的。

5.4 重新编辑
放弃一修改过的文件,重新编辑。
(1)使用命令 :q!强行退出后再vi flname重新进入。
(2)使用命令 :e!强行重编辑更便捷。这样也是会打开文件,但会放弃目前编辑文件的改变,否则如果文件已有变动,vim 预设是不让您随便离开的。:e! 后不接什么的话,代表舍弃一切修改,重新载入编辑中文件。

楼主:
5.5 其他命令
:files 或 :buffers 或 :ls   会列出目前 buffer 中的所有文件。
在 elvis 中可使用 :b 来叫出 buffers。
:f 或 Ctrl-g   显示目前编辑的文件名、是否经过修改及目前光标所在之位置。
:f 文件名   改变编辑中的文件名。(file)
:r 文件名   在光标所在处插入一个文件的内容。(read)
:35 r 文件名   将文件插入至 35 行之后。
gf   这是 vim 的特殊打开文件的方法,会打开光标所在处的 word 为名的文件,当然,这个文件要在当前目录内,否则会创建新文件。

6. 查找命令

用/查找单词后,n可以跳到下一个,N则是上一个,:nohls可以取消高亮
查找时,:set ignorecase”项让VIM忽略大小写,“:set noignorecase” 来关闭这项功能。

7. 修改文字

cw:删除一个单词并进入插入模式,cc:删除一行并进入插入模式。
r:然后输入的字母将替换当前字母并保持命令模式,R则是不停的替换(一个挨着一个)。
0到行首,$到行尾。

8. 函数间跳转

ctrl+]和ctrl+T分别是查找函数的定义和返回,好像需要ctag的支持
<C-W>i   跳转到光标所指标识符的定义行,是打开一个新的小窗口显示,记住要加个i,最好是找自己项目下的文件,否则找库函数的话还不如man.
大写 K        看光标所指标识符的 man 帮助页

9. 窗口命令

<C-W> = ctrl+w
:split 文件名 同时在一个页面显示多个文件的内容,类似多窗口,用<C-W><C-W>切换当前窗口
<C-W>f   切分显示光标在处的文件名,VIM 会在 path 中搜索该文件名,比如常用它打开 #include 语句中的文件
<C-W>_   当同时打开几个文件时,按 <C-W>_ 使当前窗口最大化
用Ctrl-W命令指定光标移动:
      Ctrl-W +       扩大窗口
      Ctrl-W -       缩小窗口
      Ctrl-W h       移动到窗口左边
      Ctrl-W j       移动到窗口下边
      Ctrl-W k       移动到窗口上边
      Ctrl-W l       移动到窗口右边
等于是<C-W>按下后,松开键盘,再按下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如果要关闭分割窗口可以用:close,剩下只有一个窗口的话就不能关了。
多窗口是split,像用e打开多个文件是将文件放在缓冲区中。

楼主:
10. 自动完成

i<C-P>   向上搜索,补全一个词
i<C-N>   向下搜索,补全一个词
i<C-X><C-L> 补全一行。
比如你写过一行 for (int i = 0; i < 100; i++),你想再写一模一样的一行,只要输入 for<C-X><C-L>即可。如果补全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一行,你可以按 <C-P> 或 <C-N> 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匹配行i<C-X><C-F>   在文件系统中搜索,补全一个文件名
如果按 <C-P> 或 <C-N> 补全一个词,在当前文件中没有找到匹配,VIM 将搜索 #include 语句中的文件,而文件的位置将在 path 中搜索。
i<C-Y>   把上一行对应列的字符抄下来
i<C-E>   把下一行对应列的字符抄上来,这两个都可以一直按下去,到了行尾自己会停的.

11. 注释整块内容

注释块的方法:
<C-V> 选定要注释掉的行   I   //   Esc
I之后输入的东西就是插入到选定的行前边的,直至Esc.
要去掉注释的办法:<C-V>选定注释符//,然后d
列块选定后I是在前边都插入,A是在后边都插入
<C-V>是按列块模式的选定,<shift-V>是行选定,v是普通选定

12. 其他命令

u可以撤销上一步操作, ctrl+r可以恢复
i<C-O>命令执行一个普通模式的命令,执行完毕后回到插入模式,不用多次Esc
i<C-V>后续字符   输入特殊的 ASCII 字符或键。
.        在光标当前位置处重复上一次操作
:!命令行         执行一条外部命令
***********************************************************************************
我是 vim 粉丝, 用了许久, 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又到处挖到一些别人的技巧. 感觉对 vim 粉丝比较有用, 就把它记在这儿. 希望借此文套出大家自己的巧活, 就正应了抛砖引玉的古话了.

先稍为介绍一下 vim. vi 是 unix/linux 下极为普遍的一种文本编辑器, 大部分机器上都有. vi 有各种变种, 在不同的机器上常用不同的变种软件. 其中 vim 比较好用也用得比较广泛. vim 是 Vi IMproved 的缩写, 表示更好的 vi. 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好的编辑器(为了避免 Emacs 粉丝挑眼, 就不说最好了). 没用过的也建议试试看, 当然 vim 对编写文本文件很方便好用, 比如编写程序, html文档等等, 却不能用来编写 word 文档.

关于 vim 的安装, 基本使用方法等网络上能搜出许多, 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要是对 vim 有兴趣, 那就看看这里(中文文档): http://vcd.gro.clinux.org/

本文就说些其中比较有用, 比较常用的命令, 若能熟练运用这些命令, 那么会发现编辑文件很舒服.

说明:
以下的例子中 xxx 表示在命令模式下输入 xxx 并回车
以下的例子中 :xxx 表示在扩展模式下输入 xxx 并回车
小括号中的命令表示相关命令.
在编辑模式或可视模式下输入的命令会另外注明.

1. 查找

   /xxx(?xxx)       表示在整篇文档中搜索匹配xxx的字符串, / 表示向下查找, ? 表示
                   向上查找.其中xxx可以是正规表达式,关于正规式就不多说了.
                   一般来说是区分大小写的, 要想不区分大小写, 那得先输入
                   :set ignorecase
                   查找到以后, 再输入 n 查找下一个匹配处, 输入 N 反方向查找.

   *(#)             当光标停留在某个单词上时, 输入这条命令表示查找与该单词匹配的
                   下(上)一个单词. 同样, 再输入 n 查找下一个匹配处, 输入 N 反方
                   向查找.

   g*(g#)           此命令与上条命令相似, 只不过它不完全匹配光标所在处的单词, 而
                   是匹配包含该单词的所有字符串.

   gd               本命令查找与光标所在单词相匹配的单词, 并将光标停留在文档的非
                   注释段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单词的地方.

   %                本命令查找与光标所在处相匹配的反括号, 包括 () [] {}

   f(F)x            本命令表示在光标所在行进行查找, 查找光标右(左)方第一个x字符.
                   找到后:
                   输入 ; 表示继续往下找
                   输入 , 表示反方向查找

楼主:
6. 替换
    替换是 vi 的强项, 因为可以用正规表达式来匹配字符串.以下提供几个例子.

   :s/aa/bb/g       将光标所在行出现的所有包含 aa 的字符串中的 aa 替换为 bb
   :s/<aa>/bb/g   将光标所在行出现的所有 aa 替换为 bb, 仅替换 aa 这个单词
   :%s/aa/bb/g      将文档中出现的所有包含 aa 的字符串中的 aa 替换为 bb
   :12,23s/aa/bb/g 将从12行到23行中出现的所有包含 aa 的字符串中的 aa 替换为 bb
   :12,23s/^/#/     将从12行到23行的行首加入 # 字符
   :%s= *$==        将所有行尾多余的空格删除
   :g/^s*$/d        将所有不包含字符(空格也不包含)的空行删除.

7. 多文件编辑
    在一个 vim 程序中打开很多文件进行编辑是挺方便的.

   :sp(:vsp) 文件名     vim 将分割出一个横(纵)向窗口, 并在该窗口中打开新文件.
                       从 vim6.0 开始, 文件名可以是一个目录的名称, 这样, vim 会
                       把该目录打开并显示文件列表, 在文件名上按回车则在本窗口打
                       开该文件, 若输入 O 则在新窗口中打开该文件, 输入 ? 可以看
                       到帮助信息.

   :e 文件名            vim 将在原窗口中打开新的文件, 若旧文件编辑过, 会要求保存.

   c-w-w                vim 分割了好几个窗口怎么办? 输入此命令可以将光标循环定位
                       到各个窗口之中.

   :ls                  此命令查看本 vim 程序已经打开了多少个文件, 在屏幕的最下方
                       会显示出如下数据:
                       1    %a       "usevim.html"          行 162
                       2    #        "xxxxxx.html"          行 0

                       其中:
                       1                表示打开的文件序号, 这个序号很有用处.
                       %a               表示文件代号, % 表示当前编辑的文件,
                                       # 表示上次编辑的文件
                       "usevim.html"    表示文件名.
                       行 162           表示光标位置.

   :b 序号(代号)        此命令将指定序号(代号)的文件在本窗口打开, 其中的序号(代号)
                       就是用 :ls 命令看到的.

   :set diff            此命令用于比较两个文件, 可以用
                       :vsp filename
                       命令打开另一个文件, 然后在每个文件窗口中输入此命令,就能看
                       到效果了.

8. 宏替换
    vi 不仅可以用 abbr 来替换文字, 也可以进行命令的宏定义. 有些命令输起来很费劲,
因此我把它们定义到 <F1>-<F12> 上, 这样就很方便了.这些配置可以预先写到 ~/.vimrc
(windows 下为 $VIM/_vimrc) 中, 写进去的时候不用写前面的冒号.

   :nmap <F2> :nohls<cr>               取消被搜索字串的高亮
   :nmap <F9> <C-W>w                   命令模式下转移光标到不同窗口
   :imap <F9> <ESC><F9>                输入模式下运行<F9>
   :nmap <F12> :%s= *$==<cr>           删除所有行尾多余的空格.
   :imap <F12> <ESC><F12>              同上

   :java 中: (注, 这里为什么说 java 中, 因为以下定义对其他文件格式不起作用, 下文
             会说到如何实现这一点)
   :nmap <F3> :comp javac<CR>:mak -d . %<CR>
        此命令用 javac 编译 java 文件, 它会自动将光标定位到出错点. 不过这需要定
        义一个 javac.vim 文件在 $VIM/compiler 下, 在 javac.vim 里面只有两行字:
           setlocal makeprg=javac
           setlocal errorformat=%A%f:%l: %m,%-Z%p^,%-C%.%#

   :nmap <F4> :comp ant<CR>:mak<CR>
        此命令用 ant 编译 java 文件, 它会自动将光标定位到出错点. 一般来说, 安装
        vim 后已经有了compiler/ant.vim文件, 因此这个命令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需要
        在当前目录下有 build.xml 文件, 当然还必须安装 ant 才行.

   :nmap <F5> :cl<CR>                  此命令用于查看所有的编译错误.
   :imap <F5> <ESC><F5>

   :nmap <F6> :cc<CR>                  此命令用于查看当前的编译错误.
   :imap <F6> <ESC><F6>

   :nmap <F7> :cn<CR>                  此命令用于跳到下一个出错位置.
   :imap <F7> <ESC><F7>

   :nmap <F8> :cp<CR>                  此命令用于跳到上一个出错位置.
   :imap <F8> <ESC><F8>

   :nmap <F11> :JavaBrowser<cr>
        此命令用于在窗口左部分割出一个新窗口, 里面的内容是 java 的资源树, 包括
        本文件中出现的类, 类的成员变量及成员方法, 就好像 JCreator 表现的那样.
        在这个窗口中输入 ? 会看到帮助. 嘿嘿, 很好用, 不过需要 ctags 支持.
   :imap <F11> <ESC><F11>

楼主:
9. TAB
    TAB 就是制表符, 单独拿出来做一节是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有用.

    <<                   输入此命令则光标所在行向左移动一个 tab.
    >>                   输入此命令则光标所在行向右移动一个 tab.
    5>>                  输入此命令则光标后 5 行向右移动一个 tab.
    :12,24>              此命令将12行到14行的数据都向右移动一个 tab.
    :12,24>>             此命令将12行到14行的数据都向右移动两个 tab.

    那么如何定义 tab 的大小呢? 有人愿意使用 8 个空格位, 有人用4个, 有的用2个.
    有的人希望 tab 完全用空格代替, 也有的人希望 tab 就是 tab. 没关系, vim 能
    帮助你.以下的设置一般也都先写入配置文件中, 免得老敲.

    :set shiftwidth=4    设置自动缩进 4 个空格, 当然要设自动缩进先.
    :set sts=4           即设置 softtabstop 为 4. 输入 tab 后就跳了 4 格.
    :set tabstop=4       实际的 tab 即为 4 个空格, 而不是缺省的 8 个.
    :set expandtab       在输入 tab 后, vim 用恰当的空格来填充这个 tab.

10. autocmd
     这个命令十分的强大, 可以用这个命令实现对不同的文件格式应用不同的配置; 可以
在新建文件时自动添加上版权声明等等. 这些命令一般定义在 ~/.vimrc 这样的配置文件
里面. 由于他很强大, 所以我不能给出很具体的说明, 只能举几个例子, 详细的请看帮助.

   :autocmd!                删除所有之前的自动命令.
   autocmd FileType         java   source ~/.vim/files/java.vim
   autocmd FileType         java   source ~/.vim/files/jcommenter.vim
     以上两条命令让我在打开 java 文件时才应用后面提到的两个配置文件.
   autocmd BufNewFile       *.java   0r ~/.vim/files/skeletons/java.skel
     以上这条命令让我在新建 java 文件时自动加入 java.skel 文件的内容.
   autocmd BufNewFile       *.java   normal gnp
     以上这条命令让我在新建 java 文件时自动运行 gnp 命令, 这个命令进行一些特殊化
     处理, 比如将新 java 文件中的 __date__ 替换成今天的日期什么的.

11. 常用脚本
     在 vim.sf.net 你可以发现很多脚本(script), 这些脚本常常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常用的有:

     jcommenter.vim         自动加入 javadoc 风格的注释.
     JBrowser.vim           类资源浏览. C, C++ 等可以用 Tlist

     还有许多有用的, 比如 checkstyle.vim 可以检验你的编程风格, jad.vim 可以直接
     反编译 .class 文件等等.

12. 常用配置
     在~/.vimrc 配置文件中你常常需要一些个性化配置. 比如上面写的一些宏定义, 一些
autocmd 定义等等. 比如:

     set suffixes=.bak,~,.o,.h,.info,.swp,.aux,.bbl,.blg,.dvi,.lof,.log,.lot,.ps,.toc
         这样在vim中打开文件时, 按 tab 键补齐文件名时它会忽略上述文件.

     set nu           显示行号
     set ai           设置自动缩进
     map Y y$         让 Y 和 D 一样, 要不然 Y 的本意和 yy 一样.

13. 其他
     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命令, 记录在这里免得忘记.

     .                                                重复上次编辑命令.
     :g/^/exec "s/^/".strpart(line(".")." ", 0, 4)    在行首插入行号
     :runtime! syntax/2html.vim                       转换 txt 成 html, 会按照你的颜色配置来转

网友A:
LZ把这些整理成一个完整的PDF文档多好

  造福社区啊

网友B:
你这是技巧嘛?只是些基本的操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