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AP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我在写RamToFlash这个函数时他的返回值是9,也就是说返回的是:为写操作准备扇区命令未执行,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您好:
    对扇区操作之前首先得选择扇区。

楼主:
我选择了,我的程序是:IAP_Entry = (void(*)())IAP_ENTER_ADR;           // 初始化函数指针IAP_Entry
SelSector(1,1);                                 // 选择扇区1
EraseSector(1,1);                               // 擦除扇区1
BlankCHK(1,1) ;                                 // 查空扇区1
SelSector(1,1);                                 // 选择扇区1
err=RamToFlash(0x00005000, (uint32)rec_Data, 256);

网友A:
您好:
    您看看rec_Data这个地址是不是字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