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帮忙看看这个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23):
TI, ip, ST, se, mb
SmartARM2300平台,ADS1.2,周公的ucosii模板(ucos 2.52)源代码,移植UIP的时候,出现如下的错误: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close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write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read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istty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seek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ensure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sys_flen multiply defined (by sys_io.o and Startup.o).
Error   : L6200E: Symbol __semihosting_swi_guard multiply defined (by use_semi.o and use_no_semi.o).

很明显是重复include了.h所致,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工程里面并没有包含或者直接include sys_io  和 use_no_semi 之类的文件。

楼主:
re:

^_^,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09-11-16):
我开始也报跟你完全一样的错误,我再两个文件里面都照到了同样的标号,后来在target.c中注释了对应的代码;但是还报下面这个错误
Error   : L6200E: Symbol __semihosting_swi_guard multiply defined (by use_semi.o and use_no_semi.o).

工程中也查补到__semihosting_swi_guard;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路过,不知LZ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