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agicarm2200

楼主(2009-07-24):
请教:
h-jtag在zlg的试验箱magic2200上
那个配置文件怎么写哦

买时自带的是easyjtag
我现在想用h-jtag试试
就要配置hfc文件啊
自己搞了几次没有成功
到底咋个配置啊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H-JTAG烧写Flash-SST39VF1601的配置文件(LPC2210MCU)

以下为.hfc文件的内容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1601
MEMORY SECTION:
0x80000000
0x40000000
XTAL SECTION:
NULL
SCRIPT SECTION:
Setmem+32-Bit+0xE002C014+0x0F814914
Setmem+32-Bit+0xFFE00000+0x10007DE7
Setmem+32-Bit+0xFFE00004+0x10000400

网友A:
还有

H-JTAG发布V0.4.0版本
欢迎到我的BLOG下载:http://twentyone.blogchina.com

1. Improve the SUPPORT to ARM9E-S and ARM9EJ-S.
2. Add TAP configuration to SUPPORT complex TAP/JTAG
3. Add the SUPPORT for initialization script, which can be used for auto initialization
4. Add the PROGRAMMING of NOR FLASH and AT91SAM. But ONLY a few chips are SUPPORTed currently.I will upgrade H-Flasher to SUPPORT more NOR FLASH chip step by step. The PROGRAMMING of AT91SAM chips may have some problem. I am looking for some BOARDS for testing. I will correct
the problem asap.

楼主:
magicarm2200

谢谢大侠指点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