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 再测试RTC,把我吓坏了!

楼主(2009-05-15):
   那台机,从昨天下班一直开到现在,RTC出现问题了。

   4字节整形变量Cnt,在RTC每秒中断清零Cnt=0,在主任务里每秒加1,Cnt++;

   当Cnt大于5时,认为RTC不工作,即切换RTC时钟源(系统初始化时首选外部,原来内部就切换到外部,原来外部就切换到内部),同时清零Cnt

   切换来切换去,RTC就是不工作

楼主:
LPC2134

GPS定位、GPRS收发数据正常,其它都正常。

重新启动,RTC就可以了

网友A:
volatile

凭你的能力 volatile肯定是加了的

奇怪的问题

贴一点程序看看

楼主:
加了,这个程序是以前一直用的

  因为以前有些型号的RTC确实有问题,就加了RTC切换内外时钟源的程序。
  一旦RTC不行了,就使用系统节拍来实现秒计数器。实际上,我的系统都有GPS,MCU的RTC基本不用的(只在GPS无效的时候用)。且不直接用RTC,是用秒计数器。
4字节的秒计数器,长达 130多年。

  目前只发现了那么一台机子的RTC有问题。

楼主:
确实是有些RTC有问题

   有些板子,用外部32K晶振不行,用内部就行。

   这跟代码无关。

   也和赖皮说的volatile无关,即使不加volatile也没关系的。计数器是类内私有变量,主函数根本不允许操作的。是通过调用RTC对象操作的。

/* $$$$$$$$$$$$$$$$$$$$$$$$$$$$$$$$$$$$$$$$$$$$$$$$$$$$$$$$$$$$$$$$$$$$$$$$$$$$$$$$$$$$$
    函数名称:
   功能描述:检测RTC是否正常工作,本函数只能供外部任务调用,不能在RTC内部调用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全局变量:
   创建时间:
   修改时间:
*/
#include            "..UARTUART0.h"
// $$$$$$$$$$$$$$$$$$$$$$$$$$$$$$$$$$$$ 以上原形声明的函数供本函数调用
void                RtcCls::CheckWorkStatus(void)        // 每秒调用1次
{
    //////////////////////////////////////////////////////////////////////
    if(++RtcStopCnt>=10)
    {
        SystemSecondCnt++;                // RTC损坏,相关秒计数器的加1任务由主任务完成
        GSM_RTC_AddOneSecond();
        if(RtcStopCnt%10==0)
        {
            NOP();    NOP();    NOP();    NOP();
            RtcClockSource = !RtcClockSource;
            Init(RtcClockSource);            // 外部时钟不工作,切换到内部的
            NOP();    NOP();    NOP();    NOP();
            Uart.puts("Change RTC Clock
");
        }
    }
}

网友B:
如果不是用汇编做的程序,最好不要怀凝MCU

每种C编译器都有它本身皮气。

网友A:
CRITICAL

if(++RtcStopCnt>=10) 看看汇编需不需要临界保护

当主程序从内存调出RtcStopCnt值时发生RTC中断,中断清零RtcStopCnt
返回主程序,主程序用的RtcStopCnt印象值 改变后回存

连续发生10次的可能性为0
但不知道有无可能半字操作时数据出错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