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推荐一款可以学ucos、uclinux、TCP/IP的开发板

楼主(2009-05-17):
请推荐一款可以学ucos、uclinux、TCP/IP的开发板
要有例子(源程序),而不是像Smart2300那种打好了包看不到,留出了函数接口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是学习用,不是做产品。最好便宜一点的,个人掏腰包...

网友A:
re

推荐SmartARM3250,全开源,带uC/OS-II、Linux和WinCE操作系统。
在我们的开发板中,一般只有LPC2200系列的才带有uClinux,但因为其内核速度问题,它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有这个功能,真正用起来肯定没有真正的Linux好,建议您还是直接学习Linux。SmartARM3250上面还有USB,您还可以同时学习USB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您以后开发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害。
   源码开放,更有利于学习相关知识。速度够快,有利于缩短学习和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