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08-11-06):
问周工,我easyarm2200(lpc2210)的电源适配器(9v)一直都很好用,但最近我自己做了块板子就不能用了,跟本没反应,插上自己的板去瞬间测了下竟然是14v,应该是9v啊?????
    则么回事???

楼主:
.....

直接引出两个线和外接9v电源连就能正常工作,说名我硬件是ok的,周工你们的适配器到底则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RE

"但最近我自己做了块板子就不能用了,跟本没反应,插上自己的板去瞬间测了下竟然是14v,"
    稳定之后的电压是多少? 该电源在我们的实验板上使用是否正常?你的板子的电源部分如何设计的,可以提供相关电路以便分析吗?

楼主:
楼上周工给个邮箱  小弟发你!!!

楼上周工给个邮箱  小弟发你电路!!!

开发板上用一直好的,但插到自己板上没反应,插进出测了下是14v....不过最近有时插到开发板上蜂鸣会叫,但之后正常运行都可以的,不知有无关系?

网友B:
RE:huangbingg

您好!
电源适配器(9v),实际上它输出压是高于9V的(14V)左右。
为了保证供电能力,这种变压器在设计时就会比标称值高出很多,这是正常的。
我们开发板电源的第一级都是采用开关型电源芯片做稳压的,即使输入电压达到14V也不会对开发板带来负面影响。
用户在使用那个电源适配器时要注意这一点哦!

网友C:
这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ZLG-ARM ←返回版面

5楼: RE:huangbingg

您好!
电源适配器(9v),实际上它输出压是高于9V的(14V)左右。
为了保证供电能力,这种变压器在设计时就会比标称值高出很多,这是正常的。
我们开发板电源的第一级都是采用开关型电源芯片做稳压的,即使输入电压达到14V也不会对开发板带来负面影响。
用户在使用那个电源适配器时要注意这一点哦!

网友D:
“为了保证供电能力,这种变压器在设计时就会比标称值高出很多,这是正常的。” -- 感觉~ 不负责任的说

网友E:
LZ很搞的说

一般的直流适配器都不带稳压,标称9V的出来肯定在9V以上,而且具体电压和负载有关.
另外,难道LZ采购适配器也从ZLG采购?

网友A:
RE:7楼

呵呵, 我们的开发上的电源电路,可以将你的输入电压稳在系统需要的正常电压。。。如果自己设计电路的话,也建议加上稳压IC,这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xiajiawen太那个了吧?

“为了保证供电能力,这种变压器在设计时就会比标称值高出很多,这是正常的。” -- 感觉~ 不负责任的说

你买快板子人家给你个电源,在板子上好使也就算了!!你还想人家给你保证此电源出现任何问题就来找ZLG,ZLG也不是卖电源的!!LZ其实只是想知道自己电路上有什么问题,找个电源为话题而已,其实很好解决!xiajiawen不要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负责任!  此言论只是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D:
周立功来看看你的技术支持吧

标称值9V,输出14V
“为了保证供电能力,这种变压器在设计时就会比标称值高出很多,这是正常的。” 想听听这种解释出自于你们公司周公有何感想?竟还这么多人出来辨解,呵呵!

网友G:
可能是电源没有稳压,直接是AC9V+桥+电容

网友D:
自然是没有稳压,这样明说了就不会误导别人了...

楼主:
呵呵

好久没来,不知有这么多回复了啊,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B:
RE:xiajiawen

您好!
在模拟电路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理论“电源内阻”
这种电源适配器一般会给出两个参数:电压、电流。
在电源内阻一定的情况下,供电流越大,电源内部消耗的电压也越大,输出电压就会变小。
我们提供的型号为KA22D090045035C的电源,设计时是保证在提供450mA电流时,输出电压在9V左右(视电源精度而定)。
在空载的情况下的电压是多少其实与电源内阻有关。

希望这样的解释可以使您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