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468中断向量地址问题

楼主(2008-11-07):
您好!!我用的板子是LPC2468,在IAR编绎器里面编绎,中断的入口地址要怎么确定??我刚刚接触ARM很多都不懂,希望能帮帮我!!!
比如用外部中断0中断,VICVectAddr=?,还有就是中断的函数名要怎么写??

网友A:
RE

    对IRQ中断初始化时,应该将中断函数地址存入VICVectAddrn中,当该中断被触发时,硬件会将VICVectAddrn 的值,存入VICVectAddr中,这样响应中断只需要执行VICVectAddr中地址指向的中断函数即可。  这一过程由硬件自动完成,省去了软件查表,从而能更快速的响应IRQ中断。
    我们开发板的相关教材里有详细的说明,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楼主:
向量中断地址问题

很感谢你的回答,我就是想知道实际应用上要怎么写程序?比如我用EINT2来中断,EINT2在向量通道16的话,是不是要这样怎写VICVectAddr16=0x00010000?如果要把它设置为第二优先级要怎么写?

楼主:
感谢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想问一下,有<<深入浅入---LPC2400>>这本书吗?我网上都找不到,我想买.我看的是<<深入浅出----LPC21XX>>周公写的,感觉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B:
有这本书

这本书好像不单卖,购买开发板的时候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