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 GPIO的问题

楼主(2008-11-09):
lpc2210的GPIO是不是都是推挽的,这样输出时倒没什么问题,那输入时可以直接用吗,用不用加限流电阻啊,比如按键输入,按键那边一个上拉电阻,然后就直接接GPIO 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RE

由于输入阻抗很大,不会出现因电流过大而烧毁的情况,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