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问题

楼主(2008-11-09):
我按照说明步骤来讲easyjtag驱动拷到bin的目录下,但是出现了错误提示如下: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
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A:
。。。

 直接用h-jtag吧,老Z公司也改成这个了。

网友B:
RE:xieweibiao

您好!
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当出现以上提示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1、检查在AXD中您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EasyJTAG.dll,尝下载不同版本的EasyJTAG驱动进行调试,EasyJTAG驱动存在版本不兼容的情况。相关的配置文档以及EasyJTAG驱动可以在www.zlgmcu.com的搜索栏中输入“EasyJTAG”找到。
2、并口设置是否正确?在计算机COMS中应将并口设置为SPP模式,并口资源设置为378H-37FH。
3、整个EasyJTAG线路是否连接良好,线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地方,更换EasyJTAG或并口延长线或电脑后再次尝试。

楼主:
easyjtag问题

哦,原来是我的easyjtag坏掉了,换一个现在可以连得上AXD了.昨晚我下载了H-jtag调试助手,然后用我的easyjtag连接到并口却没发现硬件啊,又是怎么回事啊?真实烦死人了!麻烦各位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