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电流过大

楼主(2008-11-10):
流明ARM,LM3S2601
为什么上电后电流时大时正常,电流大时肯定是短路,但量不出来
我只连上了电源到芯片,其他外围器件都没焊,头大 啊

网友A:
你说的电流大 是大到多少?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LDO未与VDD25脚连上
请问周工,为什么连上正常,不连电流会很大。300毫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