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68

楼主(2008-11-10):
你好,我的板是LPC2468,用的是IAR编绎器,我想问一下,在IAR编绎器中,中断函数名要怎么定义?

网友A:
re:ybqchj

您好:
    在IAR下面应该有关于中断方面的例程吧,

网友A:
re:ybqchj

/*************************************************************************
 * Function Name: irq_handler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IRQ handler
 *
 *************************************************************************/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if(MIC_SR_bit.HSTIMER_INT)
  {
    HSTimerHandler();
  }
  else if (MIC_SR_bit.Sub2IRQn)
  {
    Sic2Handler();
  }
}

这个是IAR下面的一个例程。

楼主:
RE

你好,非常感谢!那比如说我现在要用外部中断2中断,外部中断2的向量地址VICVectAddr16=0x00010000;那怎么让一个外部中断2的触发进入到中断函数程序(irq_handler )里面去执行程序?要怎么把函数名跟向量地址关联起来?

网友A:
re:ybqchj

您好:
    上面这个段代码的出处就是IAR下面NXP芯片的一些例程,详细请您参考这些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