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 的SD卡驱动(lpc213x)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8-11-11):
我在用zlg 的SD卡驱动 以及zlg-FS 文件系统 (lpc213x带的)
但是有人说,速度很慢,我觉得也是。
那是因为io口慢, 还是在软件包里可以调整?
比如我现在用LPC2146  高速 SD卡了,是不是可以提高速度呢?

网友A:
最理想给你达到30MHZ的时钟.不想快了.快用MCI接口吧.

楼主:
有这么快的,那就足够了

有这么快的,那就足够了

楼主:
是否完全没有控制

是否完全没有控制,完全由操作代码运行速度决定的?

网友B:
SD

213x的使用SPI接口来控制SD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SD卡的读写速度,因为SPI模式只用一条数据线,而SD模式是三根数据线,
还是建议使用SD控制器来访问,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高速SD的速度。

网友C:
cache没有用好

我的就很快

网友D:
RE

    只有带有MIC控制器的处理器才支持"SD模式"。一般通过SPI接口访问SD卡的模式称为SPI模式。

楼主:
lpc214x设置成高速端口能否提高速度

lpc214x设置成高速端口能否提高速度

楼主:
我测试结果 270k byte/s

我测试结果 270k byte/s

网友E:
我还想使用LPC2132来做录音呢

使用LPC2132+FS写SD卡能否达到20K by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