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8的FLASH写次数只能当是一个传说.

楼主(2008-11-12):
看来我调试的板要换新的LPC2148了.呵呵.
KEIL+ULINK+RV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CBH  (Flash=0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D1H  (Flash=81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D9H  (Flash=81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E1H  (Flash=81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E9H  (Flash=82H  Required=C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F1H  (Flash=82H  Required=C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523F9H  (Flash=82H  Required=C2H) !
Verify Failed!
Program Size: Code=32640 RO-data=315584 RW-data=148 ZI-data=5084

网友A:
re:USER32768

楼主可以试一试用Flash Magic擦除芯片,这种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很少见!

网友B:
不至于

  不至于吧,只要是正品芯片,一般都能达到手册上写的使用次数

楼主:
怪事接着来.现在担心起来了,因为用到了IAP保存数.怕,看要来

Flash Magic擦后发现5XXXX处还是有不为FF的,呵呵.更怪的事,也是让我晕的事还在后面:换上了LPC2142,下载100多KB的数据还通过了,呵呵.到底是我赚了还是我买了次品?我记得LPC2148(3PCS)和LPC2142(1PCS),LPC2104(1PCS)是2007年同时买的.

楼主:
准备用IAP,还没用上.要是用上了我还能理解.

网友C:
re

您好!
  ISP就是调用IAP来实现芯片编程功能的。再用其它芯片作一下对比实验,除芯片个体外,其余实验条件都完全相同,以确定是芯片个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