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2478的TFT接口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2008-11-12):
最近准备用2478的TFT LCD模块,画原理图时才发现很多引脚的PINSEL同一个组合对应好几个功能。如P2.12,PINSEL值设为01时为EINT2/LCDVD[4]/LCDVD[3]/LCDVD[8]/LCDVD[18],那么到底是设成上述几个的哪一个呢?搞的头都有点晕了

楼主:
原来2478的pdf上有定义,汗了一把...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看英文

网友A:
RE:

   呵呵,楼上说的对。。。
   在LPC2400用户手册上搜索一下PINSEL11,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