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Flash Utility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请问用Flash Utility V2.23可以检测到LPC2132的ID,但是点击擦空就提示无法连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RE

你的擦除操作是整片擦除,还是单独某些扇区擦除? 加过密的片子允许整片擦除。 你检查一下。

网友B:
RE:jt4117

您好!
下载新的ISP软件试一下吧“Flash Magic”。
以前还遇到过,同样的软件在这台电脑上可以在另一台电脑上就不行的情况。
所以出现问题时,用户多做一些尝试。
建议使用较低的波特率(9600、19200等)。

楼主:
我用的是整片擦除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我的sp3232电压搞错了。 5V跟3.3V通讯了。 改成3.3V,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