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368 USB固件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7):
我下载了KEIL上的USB HID固件,我发现USB插上PC的USB口时,能检测到有设备插入,但固件中只能不断的响应复位,挂起和恢复的状态中断,并没发生端口0的中断,使得无法枚举。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多谢!

网友A:
查查VBus是不是5V,D+是不是有上拉电阻

楼主:
我是把VBus直接接到3.3v,D+一直接着1.5k上拉到3.3V

没有使用软连接功能。只要扳子一上电VBus就有3.3v,且D+上的1.5k上拉就接到3.3v了。考虑到我的板功耗,我现在采用自供电方式,USB的电源没接到我扳子上来。现在的现象是只要我把USB插到PC上,就不段提示找不到新设备,在固件中表现为只能响应复位,挂起和恢复的中断,而进不了端点0中断。所以无法继续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