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自己调试华为GTM900B的疏忽

楼主(2008-11-18):
我先用过SIEMENS MC39i模块,把在MC39i上调试通过的程序,电路板用在HUAWEI GTM900B上,却发现不能正常使用,开机后收到gprs以下数据: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打电话也能正常收到“ring”,
但是,发送其他AT命令都是把发送到 GTM900B上的数据原样返回,末尾加个 “OK”换行。

后来用示波器观察GTM900B上电波形,发现符合数据手册里的要求。
请教华为的技术吧,人家说,谁销售谁负责技术支持,找我们的供货商,他们说,太奇怪了,呵呵,

最好来回查找,发现,我发送的时候多发了个数据头,我是通过串口1转发到串口3的,调试的时候我把串口1的命令头也发送过去了,但是,GTM900B只把AT后的返回了,再补加OK.

然后,我向GTM900B发送数据的时候,把我调试的命令头去掉,返回终于都正常了!!

网友A:
不知道LZ说这个要干吗?

楼主:
希望以后有人碰到跟我一样情况的问题,可以多个思路。

首先,希望以后有人碰到跟我一样情况的问题,可以多个思路。
第二,感觉华为的模块是不如SIEMENS的更易用。

网友A:
。。。

 电子,你用的SIM300比华为的便宜%多少?如果还好用的话,我就要不少。

网友B:
不知道华为的现在价格

  反正SIM300和SIM300D (插件和贴片) 比华为的便宜。100个模块可以给到200元一个,量大再说嘛

网友C:
SIM300其实挺好的。我也用过。

网友D:
我用的GTM900B 170一块

网友E:
GTM900对电源的要求挺高的

就是因为电源的事情我都画了3块板子了。

楼主:
我跟mc35i一样的板子

网友F:
汽车电子的SIM300好像不便宜啊

汽车电子的SIM300好像不便宜啊

网友F:
不过也不贵

不过也不贵

网友G(2009-02-14):
SIM300的引脚太密了,SIM300C好多了

SIM300的引脚太密了,SIM300C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