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1中断速度问题

楼主(2008-11-21):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打算用LPC2131,但自已从来没有用过32位的单片机,有许多不明白.想问一下,一个速度为2M的时钟信号,如果用LPC2131的外部中断能不能准确的捕获到,捕获中断后,需要单片机读取一个8位的并行数据并将其存入到SARM中.不知LPC2131能不能完成,芯片的晶振应该用多大,PLL的倍数该设多大?
谢谢.

网友A:
RE:cd666

您好!
LPC2131内核最高运行频率为60MHz,ARM7内核一次中断跳转需要24-48个时钟(包括入栈出栈)。
这样分析的话,LPC2131勉强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建议您的使用FIQ中断,且中断服务函数尽量短。

网友B:
有危险!

二楼的分析可以看看,实际应用中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的,如果真这样做产品很可能出问题。ARM7的中断不能这么频繁。

如果容易把握读取时间,建议用查询,查询就没问题了,60M读2M绰绰有余。中断就不行了,24-48,操作系统模板的中断进入和退出需要的更多。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ARM指令运行周期的相关资料,不知那里才能找到.
那位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