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下,lpc中的bootblock和用ads1.2中模板的startup.s

楼主(2008-11-21):
请教下,lpc中的bootblock和用ads1.2中模板的startup.s是不是一个意思,都是启动代码。
谢谢!

网友A:
re:请教下,lpc中的bootblock和用ads1.2中模板的startup.s

uuuren:
      您好!
      这两个不是一个意思,lpc中的bootblock是芯片出厂的时候NXP烧写的,用户不能修改,它的作用是判断ISP模式还是正常启动模式,如果芯片是从外部Flash启动,这段代码还需要配置EMC等。
      而模板中的startup.s是用户代码,用户自己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