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楼主(2008-11-21):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现在迷茫中,不知是否可以指点一下。不知可以读出ID是否说明时序配置正确。

网友A:
re: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jyj0001:
       您好!
       NOR Flash 可以读写器件ID说明地址线和数据线没有问题了,您可以在RAM里面调试一段测试NOR Flash的代码,其中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在完成读Flash ID后,需要退出CFI模式,然后才能擦除、读和写操作。
       程序烧写不进去?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方式烧写的呢,如果是通过H-Flasher,请确认能初始化脚本和地址设置正确。

楼主: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谢谢,我是用lPC2468的eMC读写外接的norflash.
我在读出ID后,加了一个写了一个复位命令。但烧写还是不进去

楼主: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谢谢,我是用lPC2468的eMC读写外接的norflash.
我在读出ID后,加了一个复位命令。但烧写还是不进去

网友B: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我用的是nandflash,前几日也有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写保护管教的电平弄反了,就是wp管教,这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为何2468可以读取norflash 的ID,但烧写不正确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决定了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