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拿起Easyarm2200时,发现笔记本上没有并口,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25):
最近拿起easyarm2200,发现笔记本没有并口,也没有台式机可用,请问周工,还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USB转并口码?不过,看论坛有人说,USB转并口只是转成ECP模式,给打印机用的。不胜感谢!

楼主:
突然发现,上面说话的方式太硬了,不好意思,希望能够得

网友A:
。。。

 usb转JTAG并口是没有的,只有USB转打印并口的,这不是真正意义并口。
 不过你笔记本应该有PCMICA插槽,买一个PCMICA就可以了。是真正的并口。深圳大概400多大样。

楼主:
。。。

首先表示感谢,400块大洋啊!很惨、特别惨

网友B:
。。。

这么惨还用笔记本?

网友B:
买USB接口的仿真器呗

呵呵,不能老在并口上打转转呀

网友C:
JLINK V6

几乎所有软件开发平台,几乎所有芯片,接近万能.
D版在500块左右.

网友A:
。。。

买USB的仿真器,也是可以的。。。 仿真器,也要大洋的。

网友D:
我也正愁呢

网友E:
推荐一劳永逸的方法

方法一是买PCMICA卡的那种:400+,可同时包括真正意义的USB转并口,USB转串口多个.

方法二是买那种USB的仿真器.

不过你既然是吃这碗饭的,笔记本终究还是要和串口并口打交道的.所以方法二只是这次回避了而已.

方法三是用网上公开的USB转串并口的资料自己做一个转接口,这个硬件资料好找,软件方面可能要自己琢磨了.自己想想并口多少线,USB多少线,这里面数据协议之间的转换定义可是大伤脑筋列.

应急还是推荐第一种方案,一劳永逸.

强烈鄙视现在的笔记本厂家,搞什么一大堆没用的接口,却把工业上重要的串并口省了...

网友F(2009-02-14):
笔记本厂商是面向大多数用户的而不是部分开发人员的

笔记本厂商是面向大多数用户的而不是部分开发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