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的SPI1

楼主(2008-11-25):
我的程序一初始化 SPI1 就死机,这是为什么啊,
初始化程序是这样的
#define MSTR (1<<5) //主机模式
#define CPOL (1<<4) //
#define CPHA (1<<3) //
#define LSBF (1<<6) //

#define SPI_MODE (MSTR|CPOL)
#define SPI_CS 1<<5

void MSpiInit(uint8 fdiv)
{
    PINSEL0 |= (0x02<<28); //sck
    PINSEL1 |= (0x02<<6)|(0x02<<8)|(0x01<<10); //选择SPI
    IO0DIR  |= SPI_CS;

    if(fdiv<8) fdiv = 8;
    S1PCCR = fdiv&0xfe;
    S1PCR  = SPI_MODE;
}
一条用这个函数就死机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周工

周工,帮忙看一下,看哪里出了问题,或是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A:
RE:

   单步调试以下,看看执行哪条指令时导致了程序“死机”。(最好在汇编下看)。另外注意以下各寄存器的值,看是否是你的期望值。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

因为2103的SPI1是SSP,跟LPC2200系列的不一样,而我的书(周立功的<ARM嵌入式基础教程>)讲的是LPC2200系列的,所以我按照书上的就不正确了,请问哪位大侠有没有2103的详细一点资料,光DATASHEET 不行,它对寄存器设置没有讲,麻烦上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