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68 USB问题

楼主(2008-11-26):
周工你好,请教三个问题:
1. 行怎么实现tmp中存放着一个16位的数,在《深入浅出LPC214X》USB部分的程序
tmp=INT32U*buf++;
tmp=(NT32U)*buf++<<8;
*buf内存中不是存放着一个字节吗,移出去8位不就等于0了?

2. 再请教个USB端点最大包长度问题,如果我要用到3个端点,是不是每个端点分别要进行设置端点最大包长度?还是USBMaxPSize中的值怎么分配?

3.现在有出版《深入浅出--LPC24XX》这本书吗(周立功箸)?

网友A:
RE:ybqchj

您好!
1、位移寄存器是32位的,tmp=(NT32U)*buf++<<8位移过程中不会buf不会丢失。tmp应该是32位的吧?
2、所有端点的最大包大小都需要单独配置,USBMaxPSize的值根据端点的数据包长度来设置,每个端点都有自己的最大长度,具体请参考相关的用户手册。
3、《深入浅出--LPC24XX》已经出版了。

网友B:
ls

 出版了不一定买得到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