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300的网络编程问题

楼主(2008-11-26):
用LPC2300里面的网络模块,可以用里面的硬件自动添加CRC。

我的问题是,CRC使用设置可以在寄存器里,也可以在发送描述符里设置,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该怎么使用?
比如说如果我使用描述符设置,那是不是(一个帧的)每个描述符CONTROL都要设成相应的,还是只需设LAST标志为1(一个帧的最后一个)的那一个?此时要不要同时设置那MAC2里面的控制条件呢?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

在MAC2里设置了就行了,只是每次发送时,得把一MAC帧“描述”完了再“转交”描述符的控制权才行,这可困了我好久,每次发送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老不对,就是因为我每设好一个描述符就将其发送了。
这一点周工的代码好像也是这样,不过周工的描述符空间分配的奇大,大于一个最大帧,从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没分配这么大。在这里提醒一下周工哦!有错,哈哈!

楼主(2008-12-28):
不好意思,没有回头看过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