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问脱机下载的问题? 下载中的干扰怎么克服啊?

楼主(2008-11-28):
ZLG公司有NXP系列芯片的编程器,但是怎么脱机下载** 0.25mm的管角间距,ZLG用什么锁紧固定然后固化? 总不至于焊接在板子上固化吧.若焊接在最终用户板上固化,那用户板上的干扰同样影响下载过程啊.若焊接在别处,难道我还用热风枪吹它下来?

我已被用户板上的干扰搞得快崩溃了.
我用的2138.
我发现程序代码(最终HEX格式)比较小时,比如10K以下,用ISP下载比较顺利;当代码比较大,60K以上时,总要反复烧写多次才能成功,据ZLG技术支持的说代码大了以后,因为同步问题导致烧写困难一些.如果板子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强,这个问题尚不严重.偏偏我就没查出我的板子抗干扰能力不强的原因在哪里,数字地模拟地是隔离了的,3.3V电源也多次滤波净化,还是烧写困难.我最终的代码量可能要到200K以上.现在愁死了.

ZLG救急啊!

网友A:
RE:

   不知道你使用的串口线缆有多长,太长了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另外可以试试在运行时,通过UART发送大量数据,看LPC2138接收是否正常。

网友B:
RE

脱机下载,就是通过上位机软件将你要烧录的数据下载到编程器里面,之后仅通过编程器就可以控制芯片的量产烧录了,无需连接电脑。对于DIP封装的芯片可以直接插入编程器烧录,对于非DIP封装的芯片则需要一个转换座转接。而对于支持了ICP功能的芯片,如果芯片已经焊接到板子上了,可以通过此方式烧录,当然ICP方式烧录需要注意几点:1.要保证线接触良好。2.要将影响编程器烧录的电路隔离。3.如果有延长线要保证尽可能的短。如果都做到了,烧录一般是很稳定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只是我的串口线不超过1米的,不是说232至少支持到15米么.怎么这么短也不行啊. 顺便说一句我不是用的屏蔽线. 以前另外一个产品,也是通过ISP烧写的,一直很正常. 就是这个代码量大些的新板子,ISP烧写好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