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ARM2131地址影射问题?

楼主(2008-11-29):
请问周工 老师:
    我看了你的书(《ARM7深入浅出 上》),bootlock 在Flash中 从映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E:

   你好,应该是将存在于片内FLASH末端的BOOTBLOCK,映射到片内地址的顶端吧.这样的映射是为了让我们调用IAP等函数时有一个固定的地址,而不必受片内FLASH大小的不同的影响(IAP等函数在BOOTBLOCK中)。

楼主:
ARM2131地址映射问题?

12K的BootBlock 本来是在Flash中的,那么32K的Flash,不是只有20K可用了吗?还是说12K的BootBlock 在更高地址从映射后,就相当于把12K的BootBlock剪切到更高地址,32K的Flash都可以用,如果是这样何不生产厂家直接把12KBootBlock 放到片内高地址!

多谢周工的技术支持

网友B:
BootBlock

1.12K的BootBlock 不在32K的Flash之中
全部的320K你都可以使用

楼主:
请问ARM2131地址影射问题?

多谢楼主 !
我仔细看书了,书上是这样讲的(周工的 深入浅出ARM7 上册)
当芯片复位 时 程序自动将FLASH 顶部的BootBlock 映射到更高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