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启动代码一问

楼主(2008-11-30):
在SMART 2400 启动代码中 的一条汇编

 DCD         0xb9206e50        ;这是保留地址,这个值由用户写进来,怎么算出这个值呢?
 LDR         PC, [PC, #-0x120]  ;这样写的目的是?#-0x120怎么来的?

网友A:
你来问,我来答!

DCD         0xb9206e50        ;前8个32位寄存器的二进制相加和为0。LDR         PC, [PC, #-0x120]  ;获得IRQ中断程序函数指针。计算看另外一贴!

楼主:
具体是怎么算的?

DCD         0xb9206e50        ;这是保留地址,我知道它要使得前8个32位寄存器的二进制相加为0,但是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前8个寄存器的2进制值是指?

网友B:
RE

  呵呵, 你要你使用下面的代码其值就一定是: 0xb9206e50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6e50
        LDR      PC, [PC, #-0x12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Add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0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因为通过DCD为各异常向量分配了确定的地址空间来存储异常处理函数地址。这使得0x00000000到0x0000001c中除0x00000014外,存储着确定的值,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计算出0x00000014应该存放的值(0xb9206e50). 上电后,系统会判断前8个字之和是否为零,以确定代码是否有效。

楼主:
RE

因为通过DCD为各异常向量分配了确定的地址空间来存储异常处理函数地址。这使得0x00000000到0x0000001c中除0x00000014外,存储着确定的值.
这确定的值哪来的??

网友C:
混编代码

对应的机器码.
用hjtag会自动计算向量和.....

楼主:
RE 6楼

对应的机器码,就是说各异常向量对应的处理函数所对应的机器码?
比如
LDR      PC, Reset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中
ResetInit所对应的机器码?
那么异常向量表中的这些代码是不是固定的?(针对一个芯片的)

网友C:
不固定

和你的代码有关.但是,由于中断向量这一块一般都作成起动代码或者是模板,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因此,这个值通常算一次就行了.除非你重新修改了中断向量所在的代码,否则,这个值不变.

楼主:
RE 楼上各位

谢谢各位给小弟解释得那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