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止异常

楼主(2008-12-01):
进入中止异常模式时,是不是程序就停止在那里不动了?或者我们可以返回出现中止的指令
比如
Reset
     LDR PC,DataAbortAddr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DataAbort
     B  .

上面就是让程序停止在那里
如果改成 B SUBSPC,LR,#8 这样就返回错误指令

网友A:
RE:

   查查"B  ."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至于异常的处理,就要看你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