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将数据文件和代码一起编译烧到flash中?

楼主(2008-12-06):
有一个数据文件,mp3或者字库文件。
想直接放在ads中编译然后烧到flash中。程序通过数据指针调用这些数据。
请问如何实现,
我把文件名字改成.o,  .lib,  .hex,  .bin 都不行,编译就出错。怎么办?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是纯代码,直接定义成常量即可

char  const   MP3Code[] =
{

};

如果有一定格式的文件,那就要解析了......

网友B:
re

在汇编里面用incbin 直接包含一个文件,不用BIN2C,不过要引出地址。
armasm可以支持

楼主:
我用jtag直接烧也可以,呵呵

在某些特殊的地址专门放这个文件,用jtag-f直接烧进去。

网友C:
RE:

    方法很多,用H-JTAG里自带的 H- FLASHER 就可以的。可以现象前面说的定义一个常量数组,在调试时下载自动通过H-FLASHER下载; 也可以把你的数据,作为一个Bin文件,给出起始地址,通过H-FLASHER下载。还可以通过很多其他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