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89c669的ISP问题

楼主(2008-12-06):
(无正文)

楼主:
89c669isp问题

下载不了提示当前波特率不能连接,请降低比特率。换片子不起作用,给周立功公司打电话,让找代理商,一直没回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E:yuxinli

您好!
我没有用过NXP的51系列单片机,不知道51的ISP是否和ARM7一样。
如果NXP的ARM7芯片出现ISP下载不了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处理过程如下:
1、确定串口线路可以正常通信;
2、尝试换不同的波特率;
3、换台电脑试试。
不知道51适不适用。

楼主:
结果

多谢回复
1、确定串口线路可以正常通信; 正常
2、尝试换不同的波特率;       降低到9600仍不行
3、换台电脑试试。
把程序用编程器拷进片子运行正常。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B:
你的硬件是怎么做的,有将PSEN管脚拉低吗?

my mail: liu.nicky@gmail.com

网友C:
re

关于NXP 单片机的问题,请去zlgmcu版面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