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时钟

楼主(2008-12-06):
1)在LPC2400系列,设置USB时钟源

“USB要求一个占空比为50%的48MHZ时钟源,就是说FCCO必须是48MHZ的偶数整数倍(即96MHZ的整数倍)”这句话怎么理解?

2)外设的时钟源是怎么分频得来的?
是CCLK经过各设备的独立分频器得来的,还是CCLK经过一个通用的分频器分频后得到一个频率再经过各设备的独立分频器得到的?

网友A:
RE:leonlais

您好!
(1)“USB要求一个占空比为50%的48MHZ时钟源,就是说FCCO必须是48MHZ的偶数整数倍(即96MHZ的整数倍)”
可能是因为偶数倍分频比奇数倍分频更准确,而且USB对时钟频率要求很严格。
(2)是CCLK经过各设备的独立分频器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