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KEIL+J_LINK调计时器中断时为何中断断点不响应

楼主(2008-12-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

arm的调试最好不要在中断里加入断点观察,没特殊情况下,没啥意义。
调试器停止的是内核,外围器件并没停止运行,观察中断,并不实时。
这个情况以前遇到过,用ulink和h-jtag都有类似情况,不过现在有些忘了,找个时间再回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