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线缆接上后无法启动

楼主(2008-12-09):
我用的是LPC2220,当我用贵公司提供的EasyJtag-H把程序烧写到flash后,然后重新启动,如果jtag线缆不拔,此时程序是无法启动的,后来我将jtag线缆拔下来,再加电,程序就可以正常启动了。请问这怎么解决呢?

网友A:
RE:edisontang

您好!
JTAG使用时确实是这样的,下载后要脱机运行需要拔下JTAG后重启。

楼主:
但是开发板上的就可以啊

但是开发板(EasyARM2200)上的就可以啊,这个只是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B:
RE:edisontang

你好!
你的JTAG电路和EASYARM2220设计的是一样的吗?
在开发板上它上电时会把芯片和JTAG一起复位。

楼主:
是的,我是把它们连在了一起